请问12.9级的螺钉 单个能承受1.2KN的力吗?

楼主(2009-12-28):
请问12.9级的螺钉 单个能承受1.2KN的力吗?

网友:
级别和受力没有直接关系吧。那得看螺钉大小吧

网友:
一个M6的螺钉,在静态不受冲击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承受1吨的载荷。1.2KN才100多公斤。

网友:
多大的螺栓

楼主:
用的是M5 的内六方螺钉  算下了单个要1.2KN  不知道怎么计算螺钉的承受力。

网友:
根据螺纹的最小截面(也就是螺纹小径)处来计算,认为该截面处是危险点,根据材料强度或者强度等级很容易算出来许用拉力是多少,当然,还要有安全系数,通常按照70%来考虑的

螺栓许用拉力在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螺纹部分可以直接查出来

M5的内六角螺钉12.9级,这种螺钉比较少见,常见的大多是8.8,好一点的是10.9,12.9的不好买吧?

网友:
力除以面积,看应力

网友:
没问题可以达到。

网友:
看设计手册,注意要留安全系数噢

网友:
12.9级是指螺栓材料的极限强度不低于12MPa,屈服强度与极限强度之比值不大于0.9。螺栓许用拉力还与螺栓的规格有关。

网友:
12.9级属高强度螺栓,其σb=1200MPa,“屈强比”很大σs/σb=0.9,即σs=1200*0.9=1080MPa,其M12螺栓的保证载荷约8吨,相当的大。

网友:
有表格可查的
但这东东最好选大点
出事就晚了 主要是没必要在这上出事故

网友:
在社区下的这个资料
大家再共享下

GB-T16823.2-1997 螺纹紧固件紧固通则.pdf

网友:
楼主说的是拉力还是剪切力

网友:
以上各大侠:应该还要考虑螺纹所受的载荷是什么样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结构是在原结构上做改动,但螺钉孔一定淬火了 所以没法改大了。
采用了12.9级的螺钉M5的 共用了10个, 单个最大承受1.2KN的力,力为轴向拉力。

网友(2010-01-29):
首先你要确定是多大的螺钉,然后才可以考虑能承受多大力。

网友:
和受力类型有关,一般的静态力可以,不过也和你计算的方法有关,螺钉有的时候并不是受的平均力

网友:
而且12.9的易脆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