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锈钢上钻孔的钻头材质 是什么?

楼主(2009-12-28):
请高手指教 :
不锈钢板上用什么钻头钻孔,钻头材质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用钴钻头,我现在就用的是这个,效果还不错

网友:
楼主我也想知道答案,以前用过哈量,哈一工的,关中的,都不行,成量的钻是还能钻,但钻不了几个孔就要磨钻头了,哪位大大知道什么牌子的钻头好用啊

网友:
如果设备还行的话建议拿用硬质合金带涂层的钻头。质量好,寿命高。

网友:
如果有条件你可以试下我们的Miller高性能钻头。

网友:
切削速度不能快

网友:
要看孔径、孔深、设备等工况综合考虑。

网友:
不锈钢材质就用高速钢钻头就可以的,刀具刃磨是关键,但如果是批量加工的话,材质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雷工不锈钢直钻,有些产品量不大就拿他们普通材料的,如果量大就拿雷工含钴的

网友:
当然是含钴的钻头啦,加工的时候加点油,还有速度慢点。

网友:
一般选麻花钻就行,要是有条件的选择硬质合金的 涂层最好(TINALN),由于不锈钢材质的特殊,一般奥氏体向SUS304 316,马氏体等等,特点就是含有碳化物的硬质物多,导热性能差,使刀具容易产生积屑瘤,可选择S型横韧的钻头,容屑槽增大,尖部韧性强度加强,要是选择高速钢钻头可选择含CO量在百分之3左右,这样也能提高刀具耐热,耐磨的性能,降低刀具与工件的摩擦系数。OSG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强烈建议使用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
我觉得材料在寿命中占了一定分量,但是刃口的开法也是很重要的,最有代表的就是群钻了9 k" O( R3 c- N( c
照这个做,一般的高速钢,加工不锈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OSG 的 EX-SUS-GDS   EX-SUS-GDR  两款都可以!适合于不锈钢2系3系材质加工!

网友:
用好点的合金带图层的

网友:
雷公刀,我晕,广告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