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系统在使用钢管时如何安装

楼主(2009-12-28):
求助:液压系统在使用钢管时如何安装,安装方法、参数、选型等。谢谢!

网友:
首先要根据计算中得出的壁厚结果,选用适当的钢管,其次在安装上要就势安装,如果有多条管路同一方向保持弯管角度相同。且安装要有支架,否则会引起震动,导致噪音,在安装前要认真清洗,避免系统污染。
在整个过程中务必按要求选用适当壁厚的钢管,弯管时要按照钢管所允许的折弯角度折弯,管夹子按照标准安装,清洗管道要认真,高压水清洗,安装前保持洁净,无液体附着。

网友:
补充一点:
液压系统使用钢管的话是属于硬管连接,楼主要使用管夹已避免震动和噪音。
另外在布管时有条件可以使用弯管机。无条件可以用火焰割炬管加热后手工弯曲到合适角度。硬管尽量使用不锈钢管,焊接时采用氩弧焊避免管道有杂质污染。
无氩弧焊是使用手工焊接,焊接完毕后腰大力敲击焊点。使管内的焊渣脱落,避免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