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深孔钻头如何制作出来的?

楼主(2009-12-28):
这次去厂家验收设备,在现场发现了两支深孔钻头,中间带有切削液孔,不知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http://u.cmiw.cn/attachment/200912/28/170355_12619895292m6M.jpghttp://u.cmiw.cn/attachment/200912/28/170355_1261989524Xgnd.jpg

网友:
据说是先打的两个直孔,然后扭出来的

网友:
你这个深孔钻头是什么材料的?
硬质合金的还是高速钢?
长径比(钻头的长度和直径之比)多少?
方便透露一下品牌吗?
如果是高速钢的,有可能是楼上说的那么弄出来的,不过这种工艺已经快淘汰了。
如果是硬质合金的,看图片也像,那就是用带油孔的棒料磨出来。
如果你要问这种棒料是怎么生产的,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网友:
这是硬质合金棒料生产的时候就将内冷孔做好了的,这种孔的工艺主是在通过两种不同材料的熔点不来来实现的。经高温烧结时内冷孔的材料补熔化流出而形成。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钻头直径12,长度250左右。

网友:
这种内冷麻花钻一般是硬质合金做的,主要优势是进给超快。根据德国人给我的资料,他们在测试时的进给速度打到了1030mm/min。在实际应用时进给速度也达到700mm左右。这种刀几个品牌做的都很好,例如xx,xx,xxx等等。
但这种刀几个超贵,修磨复杂,目前在国内建立修磨中心可以在国内修磨的只有xxx.

网友:
楼上的真有意思,明知道关键的偏偏不说。
据我所知目前在国内可以修磨的至少有3家...

网友:
我们就用的这样的钻头,硬质合金的。进给最大也就打到140MM/MIN。贵啊,一千多一个,还不好磨,我们自己磨的再打孔就有点偏大。其他还好。

网友:
6楼的不说大概是免去做广告的嫌疑吧。

网友:
这种内冷钻很常见,一般刀具厂都可以修磨!

网友:
就是啊,现在内冷钻很常见,一般刀具厂都可以修磨!几千一支好像贵了噢!

网友:
这种内冷钻很常见,一般刀具厂都可以修磨!
引用 网友A:

这种刀具一般还是涂层的,在修磨之后还需要重新涂层。我见过的用这种钻头的厂都是外发修磨的。修磨价格也不便宜,具体多少就不说了。

网友:
我们公司就有专门的磨刀机器可以磨,我经常自己磨修,很简单的,是日本的品牌

网友:
其实修磨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就是修磨的时间太长了。。。很不划算啊。

网友(2010-02-09):
我们单位就是专搞这种枪钻的,可以换头和修磨,质量很好。
QQ499267734,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2010-04-03):
深孔硬质合金一千多一个算是正常的了。我们公司用的一个普通打螺纹孔的钻头(twist drill),直径10.8的还要一千多呢。

网友:
据说是先打的两个直孔,然后扭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你真牛B,这个是铸出来的,棒料就这样。

网友:
修磨没有那么复杂吧     可以修磨的

网友:
深孔硬质合金一千多一个算是正常的了。我们公司用的一个普通打螺纹孔的钻头(twist drill),直径10.8的还要一千多呢。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是哪一个品牌的!国内的产品应该不要这么贵的啊!我们就是出售这个的半成品。

网友:
基本上很多外国刀具厂家都可以修磨,很正常的。。。这种一般是整体硬质合金内冷钻头,8D,20D甚至更长。。。

网友(2010-07-03):
学习了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钻花  钻深孔应该很好用

网友:
晕菜,我天天都和内冷钻打交道。大家不要大惊小怪,内冷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更好的冷却钻削加工点,提高钻头寿命;2、和同样的没有内冷的硬质合金钻相比,效率更高,线速度最高可以到140米左右;3、内冷孔更有利于铁屑的排出。那效率叫一个高啊,主要适合用于大批量的同尺寸孔加工,精度比镶刀片的U钻要高很多,最好可以达到H8的精度。加工Q235低碳钢,50mm左右的通孔,切削寿命可以达到50~65米;如有内冷钻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咨询我,本人当仁不让!CELL:13153261133

网友:
找《深孔论坛》啊,专门讨论深孔加工等相关技术交流。

网址:地址栏输入:  深孔。中国

包括:深孔 深孔钻 深孔加工 深孔技术 深孔钻床 深孔镗 深孔钻系统 枪钻 抛物钻
      快速钻 夹具 异型孔 镗床 车床 加工中心 乳化液 枪钻油等等。
1、深孔基础...
2、普通机床深孔加工...
3、普通机床加装深孔钻系统...
4、车床改专用深孔钻床...
5、深孔钻专用机床...
6、深孔镗床(BTA)...
7、其它深孔加工方式...
8、深孔加工钻头(刀具类)...
9、深孔加工辅助...
10、深孔新闻...
11、深孔设备供应...
12、深孔采购...
13、...
14、...
... ...
太多了...自己去看吧,
论坛宗旨:
只要您所从事的行业跟“深孔”有关,您就能在“深孔论坛”找到想要的答案!

网友:
内冷TX钻。材料本身自带的。

网友:
这种钻头太贵了哦,小厂家接受不了的

网友:
刀具材料带内冷孔,特别是双螺旋孔的常见有3种。硬质合金,高速钢,工模具钢。
硬质合金不多说,一般都是埋胚燃芯式(现该工艺很成熟,导程公差和孔径公差都很好)。
高速钢(包括粉末高速钢)则是热挤压,拉拔,再通过扭制加螺旋的操作步骤。与无缝钢管相似,但却不同。因孔直径对应外径比例太小,还要考虑公差等,工艺上要求很严格。全球唯一一家供应商是法国的。钴领,不二越,欧士机,多马的高速钢系列产品均来之该供应商。
工模具钢的内冷棒料一般用于焊接刀柄,直径较大。电火花或者枪钻很容易达到。但双孔系列成本对应较高。肯纳的嵌入式硬质合金钻头,刀身是用H11材料,该材料同样来之法国那家供应商。

网友:
都是硬质合金的刀具,原材料本身就带有油孔。
有刀具需要可以联系我
zi_rain@163.com

网友:
这种钻头很好磨`一些普通的工具就能应付`想自己图省事`就去淘宝上买个钻头研磨机`一千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