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5AK-14发动机低温启动问题,用户非常生气!

楼主(2009-12-28):
南通6135AK-14发动机,配空压机的,今天上午室内温度0℃左右,采取措施:
1、火烤油底
2、并主车电瓶
3、用手套点燃提高进气口温度
折腾半小时,终于启动成功。想问下:
1、这种机型是不是就是这样?
2、如果是,发动机最低启动温度是多少?
3、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温度-10℃以上能够正常启动)
现在用户非常生气,谁能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没好办法,以前能加水的时候,是烧热水,加进去就好了,但得提前准备,
能摇车的时候,摇一下也好点,现在是都没了,天冷,电打的速度慢,就不容易着
可以把电瓶拿屋里,早上用时装上,
现在有在油底壳加电热膜的,加热以后再打,很容易找,
在特冷地方,我们给人家提供过这类设备,大虾可以参考一下,
做一个特制的可折叠箱子,套在车底,有一个小燃烧机,类似喷灯,比喷灯大,用意大利的燃烧机,比较可靠,燃烧机是电打的,打着以后,在屋里等着,5分钟就可以走了,
此结构是特殊场合使用的,

网友:
晕死我了!

为什么需要烤油底壳?——如果机油需要加热,说明你用的机油不对。(有些特殊情况,但你这个绝对不是)

烧手套可以加热进气?你算算需要多少空气量,手套和手套上油的热量能把这些空气加热多少?

并电瓶是对的。但是关键是不并电瓶拖动转速到多少?并之后呢?

作为指定维修人员不知道最低冷起动温度,我们外人怎么知道?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我提一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1、首先确认下,你的车子使用范围,是否对于低于零度地区有其他型号机子提供?
2、确认下燃油,如果你的机子保证能够再低于零度地区使用,那么使用的燃油是否为低标号柴油(如-10#、-35#等)?
3、确认你的电瓶托转转速,如果低于100转,大部分机子都是着不了车的。

网友(2010-01-28):
用低温润滑油,冬季用的,你的机油粘度太高

网友:
买个启动液,试试。一边用启动液,一边用手动输油泵。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上柴6135G的发动机,也不怎么好,现在还是潍柴发动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