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层的做法 ---请教

楼主(2009-12-28):
我想知道具体做图层的方法 步骤  知道的请教教我   谢谢先

网友:
”格式“--图层(图层特性管理器)--点击上面的对勾—新建,然后再改颜色或线性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给2楼补充一下:
                  图层设置:AM_0   白色  线宽0.3      粗实线                轮廓层
                            AM_3   紫色  线宽0.15    虚线                  辅助层
                            AM_5   绿色  线宽0.15    细实线                标注层
                            AM_6   黄色  线宽0.20    细实线                坐标层
                            AM_7   蓝色  线宽0.15    点划线                中心线层
                            AM_8   红色  线宽0.15    细实线                构造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