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在水中旋转,速度600转/分钟,间歇转动,应该怎样密封?

楼主(2009-12-28):
问各位前辈,轴在水中旋转,速度在600转/分钟,间歇转动,应该怎样密封,才不会漏水(水具有一定酸性)谢谢大家,如果有图例就更好了,也可以发我邮箱31430827@qq.com

网友:
说明简单,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机器,具体干什么用的,不能对症下药。$ Y8 m5 t- m' B0 o
密封有很多种,有橡塑密封、机械密封等,其结构形式多种多样,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同问,类似潜水泵的密封。

网友:
现在大部分水泵中装的都是机械密封

网友:
那么低的转速,用机械密封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个唇型密封圈行不行?

网友:
具体条件怎样,如压力,温度,腐蚀性,结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