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铣削信余量处理不掉?

楼主(2009-12-28):
我加工一个120x100x30的45钢,用直径为18锋钢刀加工,成量的刀具,CAXA自动生成的程序,粗加工留0.3mm的余量,加工后测量确实是0。3的余量,精加工将信余改为0,还是用同样方法自动生成程序,生成的程序确实少0.3,但结果并不切削工件,刀具还是同样的刀,并没取下来,我的转速为1500,进给为300,请教各位老师能否帮忙解决,我的机床是大连机床厂的,系统是华中21M。

网友:
个人建议
1.可直接更改原点
2.修改程序
3.改变刀补
4.重新编程

网友:
18的高速钢的刀,转速这么快。我觉得是刀已经磨损了,高速钢的刀具线速度一般在18-20米,你自己算算,你现在的线速度是多少了,即使是18的硬质合金刀也就这样的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