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实体剪裁步骤后 我怎么剪不到线?

楼主(2009-12-28):
本人刚学习,在线指导中有个画合页的教程,其中到实体剪裁步骤后
我怎么剪不到线?请各位大虾指点啊
难道是前边的等距线做得不对?还有我不太明白“转换实体引用”得作用

网友:
“转换实体引用”是把实体的边界线转为草绘图的边线,这样就省去了沿边界绘草图,约束等麻烦。不能剪裁的话,你要确定是否有相交草绘线存在,两线相交且超出。你最好放个上来,这样比较好分析你的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是不是与cad中的剪裁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