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消除邮箱里的气泡

楼主(2009-12-28):
大家好,我单位有一台外磨和一台半自动车,近一段时间里液压油箱老是有很多小气泡(泡沫),工作一会儿油就会溢出来流到地上,检查了,没有回油管露在油面之上的,油泵进油管路也检查了正常,油箱的油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教高手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太好说了,滤芯看了吗?不会有脏堵吧?再仔细看看所有的回油管,实在不行就得怀疑是泵了。

网友:
如果过滤网清洗以后,还是有气泡,那就是油泵或者是油泵的进油口漏气。
油泵问题:最常见的是油泵轴“O”形圈失效。一般是连轴器上的止动螺丝松动,里面的平键失效,时间长了套子的内孔越磨越大,套子与油泵轴跑内圆造成的。拆下油泵,可见油泵轴的轴头上有一层很厚的黄泥壮的物质(三氧化二铁)。油泵轴也磨得变形了,只好将油泵换新,重新做一个连轴器套。使用弹性连轴器的油泵很少这样损坏的。
油泵里吸了又脏又粘的油,使得叶片在转子槽中卡死,造成参加工作的叶片减少,也会出现气泡的,将叶片泵解体清洗,拆转子之前一定要记好位置,装反了不上油。
如果是齿轮泵,一定要换新。

楼主:
多谢杨大侠这么细致的指点,节后根据生产任务抽空处理,之后再向大侠汇报,

网友:
看看冷却系统有没异常  还有换油周期是不是到了

网友(2022-03-08):
杨大侠分析的这么好,楼主说好的汇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