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2009为何自动关闭?

楼主(2009-12-28):
我打开soildworks2009时,他自动关闭了啊!不能打开啊

网友:
可能安装错误或者没破解吧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在测量的时候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我在做工程图标尺寸时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重装系统就没问题了。

楼主:
郁闷死了,重新安装了几次还是不行,一打开就自动关闭

楼主(2011-01-11):
自己找到原因了···在安装soildwork2009时先安装下soildwork2008,不一定要等他安装完成,开始安装过一会取消,再安装soildwork2009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