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CATIA曲面增厚

楼主(2009-12-28):
求教大侠:将一曲面增厚为变厚度实体,在CATIA中该怎样操作?

网友:
另外,LZ能否把Part或IGS文档传上来,让大伙儿看看!

网友:
一个笨方法,不过挺好用的。拉伸以后,想办法让创建零件的其他面-接合-零件模块-增厚。

网友:
曲面中有个增厚的命令 叫做thickness surface..  生成的是紫色的体积  要让他变城和零件设计的一样颜色的体的话
定义工作对象到partbody  然后使用添加命令

网友:
曲面中有个增厚的命令 叫做thickness surface..  生成的是紫色的体积  要让他变城和零件设计的一样颜色的体的话
定义工作对象到partbody  然后使用添加命令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会直接生成变厚体积吧

网友:
上个图 和文件

网友:
上个图 和文件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变厚度的:

网友:
粗心了  变厚度。。。不好意思。。
那就做内外面 然后封闭了。

网友:
粗心了  变厚度。。。不好意思。。
那就做内外面 然后封闭了。
引用 网友A:

嗯,只能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