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松螺母---请教

楼主(2009-12-28):
请教各位大侠了,谁有较全面的关于防松螺母的资料呢?工作中会遇到多种防松螺母,但不是系统地掌握,甚至连名称都不知。我遇到的放松螺母有先河的,还有螺母上部嵌有塑料似的圆环防松的,还有套一个弹簧圈的,或者嵌一个弹簧片似的防松螺母。都是什么原理呢?又都有什么特点和用途呢?

网友:
防松方法有很多种,目的只有一个防松动。根据螺栓的大小,力距的多少和使用环境决定。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上的紧固件部分

网友:
你找一个卖防松螺母的去咨询一下来的最快!

楼主:
哦,卖防松螺母的?我不认识呀,明天问问同事看有没有认识的吧!

网友:
查看机械设计手册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2010-08-12):
螺纹防松方法有四种。

第一种是摩擦防松,主要依靠增加摩擦力;第二种是机械防松,主要是用销、垫片、钢丝将螺母卡死;第三种是铆冲防松,主要是将螺纹副铆死和焊死。第四种是结构防松,即唐氏螺纹防松。

前三种方法是传统防松方法,第四种是新型防松方法,目前还不为大多数人了解。

第三种方式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很多场合无法使用。

第二种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其防松方式没有预紧力,即当螺栓松退到防松位置时,防松方式才能发生效果。因此,这种方式实际上不是防松,而是防脱落。

第一种方式依靠增加摩擦力,而摩擦力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如何将摩擦力增加得足够大而又不破坏螺栓,这本身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况且,一般螺栓的拆御力矩是预紧力矩的80%,说明螺栓的松比紧要容易。

以上的这三种防松方式,其根本一点是依靠第三者力防松,第三者力有多大,防松效果有多好。其效果无非是通过增加摩擦力直至焊死。

能不能不依靠第三者而突破传统螺纹防松方式呢?唐氏螺纹防松方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第四种防松方式,即结构防松方式。

唐氏螺纹是中国人在机械基础件上的一大发明,更是螺纹领域自螺纹发明以来的最重大发明。

唐氏螺纹同时具有左旋和右旋螺纹的特点。它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联接时使用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工作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紧固螺母,非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锁紧螺母。使用时先将紧固螺母预紧,再将锁紧螺母预紧。

在振动、冲击的情况下,紧固螺母会发生松动的趋势,但是,由于紧固螺母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锁紧螺母的拧紧恰恰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导致紧固螺母无法松动。唐氏螺纹紧固件利用螺纹自身矛盾,以松动制约松动,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它的发明标志着紧固件领域中的振松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该方法已经被编入《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陈大先主编。

网友(2010-11-27):
7楼的回答非常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