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的记忆能力,是何意?

楼主(2009-12-28):
请教。。。知情者请告知本人。。。谢了

网友:
你是指带记忆功能的电磁换向阀吧,我记得带记忆功能的换向阀大多是两位换向阀。当此类换向阀的一端电磁铁带电换向阀便处于一个工作位置,即使这个电磁铁断电阀的工作位置也不变。只有当另一端电磁铁带电后换向阀才处于另一个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