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灌装机托瓶汽缸问题

楼主(2009-12-28):
大家好!
        我们公司的PET的托瓶汽缸内,与活塞杆接触的U型密封圈很容易磨损(U型密封圈安装在固定座内,固定座内侧有铜套进行导向)
而活塞上的U型圈却没有异常(活塞上的U型圈是于汽缸内壁接触),我们加的汽缸润滑油为 美孚32# 且每天进行润滑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活塞杆上有明显的轻微刮痕且肉眼能观测到(活塞杆的上端和下端有铜套导向的)
请教下大家有哪些原因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兄弟你是太古哪个厂的?

网友:
"活塞杆上有明显的轻微刮痕且肉眼能观测到"  能否把杆更换掉?换掉后再把杆抛光效果可能会好点
另外你们的速度是多少?物料有没有可能弄到活塞杆上?
最好就是能把气缸图纸发上来让我们研究一下!

网友:
是否用的是Krones的设备?可能是活塞杆镀层脱落产生的刮痕。

网友:
活塞杆有镀层?这个我真没见过,加镀层的原因是什么?就算是博世的气缸都没见到有加镀层的!只是在阿法拉伐的气缸转轴上见到过,但那完全是另一种型式的气缸了,与瓶托气缸不一样!

网友:
有相对滑动,并且需要防锈处理,只能需要镀层来增强其耐磨性能。

楼主:
目前的活塞杆没有镀层,是不锈钢的
以前曾用过镀层的,不过厂家的镀层工艺不好,表面剥落了许多(不过那时到没发现漏气,只有卡滞现象)
现在是活塞杆表面有刮痕,我个人分析是“活塞杆表面的光洁度不够,上面的刮痕导致U型密封圈磨损,从而产生漏气现象”,不知道这种假设能否成立?
而活塞上与汽缸内壁接触的U型密封圈却一直没磨损
但是活塞杆是于铜套接触的,比较两者的硬度,活塞杆不应该首先磨损才是,拆除下来观察,
活塞上有一些细小类似细沙的颗粒状物体,更换过压缩空气进口油过滤器,
请教各位这些颗粒物是否会是机架内的铁锈所产生,(由于我们润滑较多,铁锈被油、气混合物所带过来)?

网友:
油是否混入了水?    是否是间歇喷油润滑?

楼主:
用的是美孚32#   无水   油是和压缩空气一起通过活塞杆进入汽缸的

网友:
貌似是合肥中辰的设备哦!

网友:
那你们的铜套是什么材料做的?黄铜?青铜?如果是青铜的话那你就想注意与之相对的活塞杆一定要热处理;我不知道你们用的不锈钢是哪一种,但是奥氏体不锈钢听说整个广东地区只有华南理工的一家工厂可以处理,其它的都不行的,而马氏体不锈钢可以处理的工厂就多一点.不如试一下把铜套换成POM的材料,那样效果可能会改善一点,但最好就是你的活塞杆表面能热处理.

网友(2010-02-05):
下底部托瓶气缸应该有一个大的螺栓紧固气缸用的吧?如果有,这个螺栓紧固时扭矩不要太大了,这会导致气缸活塞杆上下的运动不完全锤子,V型圈肯能磨损

网友(2011-06-14):
托瓶气缸我们一直是用68#油?

网友(2012-03-14):
你看是不是气缸活塞杆轴面受到腐蚀了。

网友(2018-01-29):
虽然不太明白,学习!

网友(2019-11-05):
瓶托与灌装阀不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