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砂轮磨齿机的选型---请教

楼主(2009-12-29):
我想求教大家:

如果齿轮是6级精度的,而且大多均为直径250以下,模数m小于等于6,属于小模数多齿数型,用国内的蜗杆磨能保证其精度么?如,秦川的YK7220,在批量上去后,能稳定保证6级精度么?

另如果用进口的,大家能否推荐下一些进口的厂家和其在中国的联系电话,谢谢了!!
进口的,我只查到莱斯豪尔,质量确实好,也和他们联系过了,但是有些贵了,大家帮推荐下别的进口厂商,像cespel,我怎么没找到他在中国的代理?万分感谢!

网友:
哈虎奈尔......

网友:
力博海尔,便宜不了。
格里森,也便宜不了。这家是齿轮一条龙服务,从剃刀磨到检测仪都有,强力珩齿更是相当厉害。

楼主:
力博海尔???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格里森,主要做弧齿铣的,我这里主要想请教大家直齿圆柱齿轮

网友:
Liebherr 呀.
上次在西安看到一台,磨削的齿轮挺大的,重卡变速箱里用的.
砂轮就是修成蜗杆状的.秦川的也见过,轻卡变速箱的厂家里见过.

网友:
这是Gleason集团的245TWG,该集团号称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齿轮加工测量问题

这是Liebherr LCS系列,带Felsomat的工件存贮及传送装置,那是相当牛的.

其余还有很多很多,瑞士的就别考虑了,死贵.
楼主可以在网上找找看,或者看CIMT的展品目录.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

网友(2011-10-26):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

秦川的YK7236B可以的,6级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价位相对进口的便宜很多啊

网友(2011-12-02):
二手瑞士蜗杆磨齿机也不贵,而且稳定性比国产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