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的画出该图?

楼主(2009-12-29):
请问如何精确的画出该图

网友:
先画意任意大小圆 (尺寸可自己拟定)  在作5个相等的圆   一矩形  最后整体缩放到图示尺寸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画的,请指教!

网友:
就CAD来说,我觉得勤奋者的方法最便捷,欣然yt 你不觉得你的方法很麻烦吗?虽然你的很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用2010版的autocad吧,带几何约束功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一般性工作中,画此图,勤奋者的方法确实很便捷,但是他的画法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在缩放以前,必须测量尺寸90,而这尺寸几乎百分之百的是小数,那样的话,缩放后的图形就不能满足楼主说的精确画法,会有一点误差的。况且,勤奋者的画法比我的画法按步骤来说,也不会省却多少步骤呀。您说对吗?

网友:
欣然yt ,测量90干什么?直接画90直线,缩放采用参考缩放,一步到位,根本不存在小数的问题!

网友:
此图很凑巧,同时欣然YT具有较好的几何分析能力,第一步就直接作图求出了圆的半径,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关于比例缩放工具在绘图软件中的运用,社区有位高手曾经发过一个可称经典的帖子。

网友:
欣然YT用的是尺规作图的方法,不过现在有了软件,把尺规作图都忘了!

网友:
我同意一楼的比较简便,勤奋的是正规的做法值得学习。在没有cad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勤奋的用手画了。

网友(2010-04-05):
cad的话用缩放就可以了,不过手绘图的话,今天刚看到,学习了!

网友(2010-10-03):
直接画90直线,缩放采用参考缩放,一步到位

网友:
yt 强人啊
膜拜。
分析的到位

网友:
不论是什么方法,只要能简洁快速且符合要求的画出来就往事大吉了

网友(2010-11-28):
连线几个圆的圆心,可以算出角度,配合尺寸90,可以算出半径的

网友:
你的方法很麻烦虽然你的很专业

网友D:
受教了,如果单单缩放的确不行的,常常是89点多或者是90多一点点

网友E(2013-01-18):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如果单单缩放的确不行的,常常是89点多或者是90多一点点

比例缩放是精确的。操作错误才会有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例缩放是精确的。操作错误才会有误差

我愣是没想到这是我回过的帖子,时间真快啊

网友:
先计算,能够算出举行两对角线夹角是六十度,能算出矩形宽,然后圆直径是矩形宽的一般,就好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