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画出这个图啊

楼主(2009-12-29):
哪位高手能画出这个图啊,我怎么画不出来啊

网友:
这个很好画的!偏移AC28,以A为中心画圆R34,确定交点D,连接CD.已C为中心画圆R105,以B为基点画BC垂直线与R105相交于E。分别以D、E画圆R25,有两个交点,以下面的交点为中心画圆R25.去除多于线段即可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好,BE与DE是垂直的么?

网友:
BE和DE没有关系!

网友:
附图,这样你就容易理解点

网友:
ABC怎么画出来呀?

网友:
ABC很容易画呀,两个直角边尺寸都有了,不是很容易画出来了吗?

网友:
掌握好偏移和圆半径找距离就行了

网友:
应该有隐含的条件!

网友:
附图,这样你就容易理解点
引用 网友A:

C点、E点以及ED组成的圆的圆心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就是先画后画的问题,,,,,,,,,,,,没啥难的。

网友:
圆弧中心不明确,拿给工人人家是可以随便做的,画图标尺寸一定要少一些想当然的想法。
还有不清楚此图什么作用,为什么标注成这样,是要在虚线处折么?
如果仅仅一块板,这样标注非常不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BE与BC,没说他俩是垂直的啊

网友:
你这个图尺寸不对,105和R25交不上。

网友:
补张图看看,我画的有错吗?

网友:
应该标出下面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一条直角边,不借助直角三角板,很难画出这样的图!

网友:
很好画的,也就初级水平吧

网友:
做了一个,看图:

网友:
我以为是两段圆弧

网友:
附图,这样你就容易理解点
C点、E点以及ED组成的圆的圆心在一条直线上!
好详细啊

网友:
请问画出来了么?真得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
呵呵,我也画出来了R25的圆心找错了。下面是一直三角。

网友:
我只能画到如图的地步了,不知道对错,期待高手

网友:
这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
我以前也看过这图,我的没这么多条件的。这个应该很好画的。

网友:
有个取巧的办法,就是先将一边长为37,另边长为78的直角三角形,以长78的边长水平绘制直角三角形,然后以37边长的锐角顶点做一条水平线,然后以37边长的锐角顶点为基准将整个三角形旋转到斜边为水平时,这个图形就好画啦!!剩下的步骤就不用说啦!大家都会

网友(2010-02-26):
二楼的真厉害 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么运用自如呢

网友:
如果能确定BA垂直AC,AD垂直DC就好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