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一端50度斜边怎么绘制?

楼主(2009-12-29):
图示两次侧板后,一端的50度斜边怎么绘制呢,这里有三维图和CAD工程图,谢谢解答(我觉得我绘制明显不对,弯角部分和平板部分没有平齐)

网友:
钣金模块画出来的确实是这样的,实际加工出来的产品也是这样的!
LZ在Part Design画一个模型(弯角部分和平板部分平齐),然后到钣金模块Recognize(识别),看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
三种作法,个人感觉第一种作法是对的!

网友:
钣金这方面还没涉及,请问钣金好学么?有没有一些基础的资料啊

网友:
钣金这方面还没涉及,请问钣金好学么?有没有一些基础的资料啊
引用 网友A:

钣金这块儿我也是半瓶子哐当,LZ最好是下载帮助文件看看!

网友:
这是在网上找的资料,看看能否有所帮助:

网友:
是学习的资料我就要,哈哈

网友:
一般来说板件件会有展开形状,先把大致形状做出来 然后展开 ,然后切出展开形状
然后折叠起来就好了。。有什么问题 加我Qq 84653186

网友:
一般来说板件件会有展开形状,先把大致形状做出来 然后展开 ,然后切出展开形状
然后折叠起来就好了。。有什么问题 加我Qq 84653186
引用 网友B:

实际加工中是现有板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工的,有些折弯的地方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皱褶!

网友(2013-03-19):
ch_j1985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