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达到80度后, 溢流阀会出现异样的噪音 ---请教

楼主(2009-12-29):
请教各位

液压系统中温度达到80度后, 为什么溢流阀会出现异样的噪音 ? 液压元件是进口的, 油封都全部换成了氟橡胶的,。

80度时,单向阀的开启压力不能保证, 原来用的开启压力为8公斤的,  但在80度时却只有5公斤了!这是怎么回事?

麻烦大家帮小弟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因油温到了80度后,油的粘稠度有了更大的变化,导致其他各阀内部阻力变小,机械弹性变小,如单向阀,内部弹簧受热后弹性变小,阀芯运动阻力变小,致使驱动他运动的压力变小。油泵在油温达到80度时,因油的粘稠度比较低,导致输出压力有波动,溢流阀因压力波动产生振动,发出噪音。

网友:
一般油液65度左右就开始变质了,高温下油液粘度降低,抑泡剂失效,产生大量泡沫。泡沫爆炸后可产生点蚀,严重损坏泵和阀件,系统内阀件的自润滑功能变的很差,具体表现就是震动和噪音会变大。
楼主系统温度太高了些,在散热上想想办法控制在55度左右,可能会有所改善。要不楼主就要勤换油了

楼主:
这个系统是有特殊要求,要求高温

网友:
了好太阳花

网友:
假如真是 由于温度导致油变质, 我感觉楼主还可以去买电耐高温的调节油,使油液粘在高温情况下 继续使用,  楼主还可以 安装 冷却装置

网友:
80度也不算太高吧。不知楼下有何见解。用不着氟橡胶。不是密封问题,可能是粘度问题。

网友:
温度升高后,油液粘度降低,泄漏加大,从而溢流阀溢流量增大,导致系统压力下降,该噪音估计是由于溢流阀不稳定产生。建议从溢流阀(以及选型)上去分析。

网友:
用N68号油试试,,应该有效果。

网友:
该噪音估计是由于溢流阀不稳定产生

网友:
温度升高后,油液粘度降低,泄漏加大,从而溢流阀溢流量增大,导致系统压力下降,该噪音估计是由于溢流阀不稳定产生。建议从溢流阀(以及选型)上去分析。
引用 网友A:

同意油温高泄漏流量大的判断,泄漏流量大导致溢流阀噪音大。
若经常在高温工作,建议:
1,将溢流阀压力调低1-2Mpa,可以提高溢流阀稳定性,减少噪音。例如:有一系统,系统压力20Mpa,在负载较高或高温溢流时,溢流阀产生啸声,我将压力调低到19Mpa时,啸声消除。
2,实在不行,则可更换大流量的溢流阀。

网友:
总结一下
原因:
1、油温升高,粘度降低,泄漏加大。流过溢流阀的流量和速度增加产生啸叫
措施:
1、换耐高温的液压油
2、换大流量的溢流阀

网友:
看看油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0-02-19):
“液压系统中温度达到80度后, 为什么溢流阀会出现异样的噪音 ?”这个因果关系应该颠倒了。
    应该是系统压力不稳定或者过高,亦或者溢流阀本身有故障,才导致溢流阀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油压流过溢 流口产生噪声,同时高压油通过溢流口时产生热量导致油温偏高。一般液油压系统温度应该控制在50度以内,油温过高油品粘度会降低,会影响密封性能。
 解决方案:1,确定系统主泵的输出压力是否稳定,泵出口稳压的蓄能器皮囊是否正常
          2、尝试更换新的溢流阀并重新调整设定溢流压力。
          3、确认油压系统的循环冷却装置是否正常,比如热交换器是否堵塞,冷却水流量等。

网友:
怀疑是因为溢流阀长时间带压卸荷造成油温升高,然后油温导致系统工作压力与溢流阀调定的压力不相应(压力不稳)。

网友:
还是羚羊老师高见。油温很容易达到80度 特别是重型设备上,所以选用的溢流阀就要合适。
同时,高温导致泄漏增大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想请教一下,油温与溢流阀的选用上有很大关系吗??

网友:
温度升高后,油液粘度降低,泄漏加大,从而溢流阀溢流量增大,导致系统压力下降,该噪音估计是由于溢流阀不稳定产生。建议从溢流阀(以及选型)上去分析。
引用 网友A:

我支持这个观点,但也不排除油的问题

网友:
用红油就不会了,我们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用红油之后就不会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用高粘度指数的液压油。比方说壳牌的得力士T或者其他品牌的高指油

网友:
个人也认为是油温过高导致液压油的粘度变小的问题,可以考虑更换耐高温液压油,

网友(2010-11-19):
我觉得主要是楼主的温度升高导致粘度下降,流量变大,弹簧刚度变小?

网友:
又是一篇高水平的帖子,一个好话题.学习了.

网友:
同意2#8#,建议更换高温液压油

网友:
装个温控开关吧,,不然用不半年液压系统就全部瘫痪了。。

网友:
溢流阀的噪音来源于先导部分,油温身高,粘度降低了,液动力也发生变化,原先与弹簧平衡的压力要重新建立动态平衡,可认为压力是动态变化,这样就引起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年过去了请问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