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是什么阀 ?

楼主(2009-12-29):
咨询(如图是什么阀)?
原理:设定压力后,超过压力会排气!!!
想知道是什么阀,什么品牌?

网友:
气动溢流阀。

网友:
安全作用,安全阀

网友:
气动溢流阀,起安全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品牌?

网友:
气动溢流阀是用在气动系统啊?

网友:
你这个系统是液压系统还是气动系统?要是气动系统,可能是气动溢流阀;要是液压系统,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厂家有很多啊

网友:
阀体上好像有铭牌啊,楼主可仔细找找看是否有刻字?

网友(2010-12-09):
安全阀,上面的旋钮应该可以调节溢流压力

网友:
安全阀,是齿轮泵吗?

网友:
按照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溢流阀!

网友:
学习一下啊,继续关注。。。!

网友:
溢流阀,起安全作用,一般的元件厂家都有这种

网友:
应该是一个气动截止阀。

网友:
具体品牌你要从阀体上去找啊,老大!

网友:
是薄膜阀,可以短时间大量排气,里面有一片尼龙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