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曲轴?

楼主(2009-12-29):
如何加工曲轴?

楼主:
两个拐的,有经验的请赐教

网友:
再普通车床上加工就可以啊,两个就打两个中心孔啊!

网友:
加工方法有好几种,找一本车工中级教材,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
可以根据零件图编加工工艺,单件做和批量做是不同的。

网友:
你是指发动机上得曲轴么?2个拐是180分度?
一般都是先车端面,打中心孔 ,然后粗车 定位轴--主轴--拐
钻油孔  热处理   精加工主要是磨削了,接着是螺纹孔、键槽的加工
最后动平衡 抛光

网友(2010-02-10):
要根据精度。数量来定工艺需要车。钻。磨。热处理动平衡等设备

网友(2010-05-06):
是单缸机的曲轴吗?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