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如何去掉标题栏内的公司名?

楼主(2009-12-29):
在社区下拉一些cad图纸,有的可以直接使用,但是都标注了公司名称,怎么样才能把公司名称删除呢?一直在用caxa,cad实在是不会用啊!望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附件是图纸!

楼主:
本来想拿别人图纸偷懒!结果忙活了半天还是没搞定!各位谁弄过帮我弄弄!

楼主:
cad基本上没怎么用过!

网友:
使用CAD的爆炸功能后再删除。

网友A:
楼主你太偷懒了。
就算把需要的部分复制一下,再开新图,粘过来也算是劳动啊。

网友:
楼主你太偷懒了。
就算把需要的部分复制一下,再开新图,粘过来也算是劳动啊。
引用 网友A:

网友:
5L的好邪恶啊

网友:
采用块编辑功能

网友:
如果不是块的话,有可能外部参照。试一下refedit,编辑一下参照。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删除原来的图框用你自己的图框代替,其他的如名称等随便你了

网友(2010-02-06):
1、换上你的图框。或者:2、用块编辑修改。

网友:
先分解再改名字

网友(2010-03-08):
如果你有画这张图纸的公司所用的cad就简单了啊,可以在cad所在的文件夹内改动。

网友(2012-05-25):
直接把公司名删掉后,复制不行吗。好像行啊哦

网友:
编辑属性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