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各轴相互影响

楼主(2009-12-29):
最近在调试伺服电机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个电机过载,所有的电机都开环,查了下程序,感觉逻辑没有什么错,难道接线有影响,暂时没头绪,希望有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分开驱动的吗?看一下你插分的算法,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得换个人帮你检查程序。
自己是不容易检查出自己的错误的。
开环是什么意思?
重点检查故障处理部分。

楼主:
4轴电机控制卡(美国PMAC)+4个安川伺服电机(4个伺服驱动器),按需求设置参数后,在PEWIN32PRO(PMAC自带的软件)上写些简单的运动程序,就发生所描述的情况。
开环就是控制卡没有反馈了,检测也显示为OPEN  LOOP,驱动器外接控制抱闸的继电器也不工作(即抱闸)。

网友:
没用过运动控制卡。
建议楼主还是查查卡对伺服报警信号是如何响应的。要说连线问题,那伺服报警信号到底去哪里了?查查。

楼主:
问题已解决,控制卡参数设备的问题,具体设置见软件手册的I变量设置。

网友:
几百个I变量,究竟是那一个?

楼主:
几百个I变量,究竟是那一个?
引用 网友A:

大侠还说没用过运动控制卡?IX24J即可

网友:
的确没用过,但资料到处都能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