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密封和侧面密封哪个密封效果好?

楼主(2009-12-29):
端面密封和侧面密封哪个密封效果好?

网友:
这个看你结构功能吧。不过一般端面密封一般都是静密封吧

楼主:
补充一下,我指的是O型圈。

网友:
当然是端面密封好

网友:
如果是静密封,效果好像是一样的;
如果是动密封,端面密封好像不适合做动密封;

网友(2010-02-06):
差不多,关键要好装,不好装配就容易出错,导致漏油

网友:
支持端面密封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设备了

网友:
端面安装方便些吧,密封效果我认为是径向要好些,因为径向O 形圈密封,在受压胀开时O 形圈的外径没变,面端面就不一样了,个人意见,不知对否

网友:
径向密封时可以吧O型圈夹带一个V-PAKING这样就可以解决径向密封!

网友:
O形圈应用于端面静密封和侧面静密封时,密封效果都很好,动密封一般只应用于侧面往复运动。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是气动产品,我们的动密封都是径向的,静密封多采用端面密封

网友(2010-04-11):
我个人认为端面密封压缩量可以大一些,好安装,耐压可以更高一点。

网友:
o型圈用在端面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