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上的气管接头难装是为什么?

楼主(2009-12-29):
气太足了?

网友:
先把进气路关了或者把进气带折住就好装了。另气带质量不好,在使用中会胀大,如果因漏气接直通或接三通就不好装了

网友:
你是使用的带单向阀的快速接头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高温环境下使用的气管破了,本想在破的地方切开直接加个接头的,可就是插不进去,气管变大了很大,后来只能全部换掉

网友:
管子老化了  高温环境用四氟材料的好些

网友:
我认为也是气管老化了

网友A(2010-01-28):
直径能不一样吧10   12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A:
直径能不一样吧10   12

如果是那样的话楼主就会问这什么装不上,而不是“难装”

网友(2023-07-28):
楼主给出的问题背景很模糊,能不能说详细?气管接头哪里难装?为什么难装?

网友(2024-08-18):
打火机烧一下,应该是管子胀了,老化了,有条件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