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中间管道,哪个品牌好?

楼主(2009-12-29):
液压中间管道都什么公司的品牌好?我想了解碳钢和不锈钢材质的,工作压力是120bar+和350BAR,我知道低压用碳钢的、高压用不锈钢的,什么公司生产的这些管道?

小虾不胜感激!

网友:
20#钢 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DN20或DN25的45#钢、304管我都用过。关键是注意焊接和清洗,排管后系统用新滤芯。系统开机1~2天后更换,连续更换2~3次就没什么大问题了,管子壁厚可以采用2.5mm以上的。采用市售管子即可,无特殊要求。
更正一点,管子用不锈钢是为了防锈和美观,同时不锈钢管在使用中不易产生渣子和污染物,焊接时焊渣不多。但不锈钢因存在界晶腐蚀问题,可能产生高压腐蚀穿孔。碳钢不存在此类问题,且成型和加工性会好得多。
我改的系统为方便施工均采用DN20的45#钢管,打孔焊接后用力敲击焊点,使内部焊渣脱落。用压缩空气和高压水清洗后安装,因管道内部是有液压油运行的不易生锈。外部刷防锈漆即可,工程造价可降低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压管道应该是不锈钢管好,因为在系统运行中,有种不可避免的会有水分进入,碳钢管道内壁会产生锈蚀影响油品洁净度,是系统产生故障。另外用碳钢管管道外壁的防腐处理要做好,否则管子锈蚀管壁减薄会发生事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压管道应该是不锈钢管好,因为在系统运行中,有种不可避免的会有水分进入,碳钢管道内壁会产生锈蚀影响油品洁净度,是系统产生故障。另外用碳钢管管道外壁的防腐处理要做好,否则管子锈蚀管壁减薄会发 ...
引用 网友B:

若资金和时间充足一定是考虑不锈钢的,但在实际中很多系统存在设计问题,需要现场改造。而用户一般只给8到20个小时的检修时间,不锈钢的切割、焊接、弯曲都要比碳钢管麻烦许多,因此在限时或预算有限的实际改造中还是推荐使用碳钢管道。
当然这种情况只限于对系统污染较不敏感的系统,如不含伺服、比例系统等对油液精度要求在NAS7级以下的系统中。

网友:
很少使用不锈钢 一般的碳钢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20#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