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为什么都有三个口?都什么作用?

楼主(2009-12-29):
液压菜鸟前来报到
如题,进油口、出油口很好理解,那泄油口也叫回油口么?作用是什么?

网友:
内部存在泄漏 导致壳体内部压力增大 就需要一个泄油口将油排出 降低压力

网友:
柱塞泵上的却有三个口,一个进油口、一个高压出油口。
这种泵一般称为斜盘或斜轴式恒压变量柱塞泵,所谓恒压变量泵是指:当调定油泵输出压力后,油泵将保持调定压力进行输出。当系统调定压力等于或略大于油泵输出压力时,理论上油泵内的斜盘与柱塞、斜轴与柱塞的夹角变为90度。理论上此时油泵的输出流量为0。但因加工、设计、磨损等种种误差因素,夹角达不到90度油泵可能仍有流量输出。因外部压力大,这部分油液无法输出。只能憋在油泵内。如无通道将其泄走,可能损害油泵部件或密封,造成油泵损坏或漏油。的而为保护油泵本体,必需将此部分油液泄回油箱。
例如在北京华德和力士乐A7VSO系列中,泵体卧式安装。上端面的口是因A7VSO系列自吸性较差,在新泵安装后启动前,往油泵中注入少量油液,便于启动所用。注油后,在启泵前需要将注油口用堵头封闭。如打开则与高压出油口等压力等流量。
其余系列:A4、A10、pcy.mcy等均为回油口。需无背压的直接接回油箱。

网友A:
我见过有4个口的。分别是进油口、回油口、泄油口,还有一个控制口(恒压泵、恒流泵)。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一下功能吗

网友:
油桶很有见解

网友:
我认为是为了再运行前在泵壳中加油

网友:
“油桶”确实很有见解!

网友:
是因为由内泄

网友:
同意“油桶”

网友:
进油口,工作油口,泄油口

网友:
学到了知识了,这个论坛不错

网友:
油桶的话,学习了

网友:
说的不错 应该是这样

网友:
路过顶起,不愧是油桶呀

网友:
  不错啊 学习了 油桶大人

网友:
进油口、出油口不用说
还有一个是泄油口
泵和马达在生产加工装配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内部零件间密封达到0泄露
增加泄油口,一方面将零件间泄露的油排出,一方面泄露油会对泵内或马达内的零件起到个润滑作用

网友(2010-03-14):
请问,如果一个柱塞泵的回油口总是有油流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原来不流,出事时听到有异常声音,然后就一直有油从那个回油口向外流了。

网友:
3# 油桶 请问,如果一个柱塞泵的回油口总是有油流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原来不流,出事时听到有异常声音,然后就一直有油从那个回油口向外流了。

网友:
一般是进出油和泄油,变量泵会多一个控制口。泄油口不叫回油口,泄油口也千万不要接到回油管上,会压爆油封

网友:
一个市吸油口,一个是压力油口,另一个市泄露油口。

网友:
柱塞泵上的却有三个口,一个进油口、一个高压出油口。
这种泵一般称为斜盘或斜轴式恒压变量柱塞泵,所谓恒压变量泵是指:当调定油泵输出压力后,油泵将保持调定压力进行输出。当系统调定压力等于或略大于油泵输出压 ...
引用 网友B:
同意油桶,我学过的知识也是这么说的,实际也是如此

网友:
进油口,出油口和泄油口

网友:
油桶 很有研究,佩服佩服

网友:
有四个口的柱塞泵,分别是进油,工作油口,泄露口,冲洗口。

网友(2011-05-06):
油桶不愧为油桶(开个玩笑),专业

网友:
主要用于内泄露的回油,因为油泵或油马达都不可能有100%没有泄露,而泄露出来的油就有必要一个出口,这就是回油口。

网友:
一般柱塞泵至少有三个油口:进油口、出油口、泄油口。泄油口一般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在泵运行之前给泵内部注入液压油。注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事把泵内的空气给挤出来,第二个可以不让泵进行干摩擦。当加完油以后,要把泄油口的管单独外接油箱,因为如果和其他回油一起接油箱的话有可能使泵内的油压过高,比如液压泵的油封一般的额定压力我0.2MPa,所以油压过高的话很可能把油封冲坏,另外还有可能损坏内部元件

网友:
进油、出油、变量机构控制口!

网友:
将多余的油卸掉就是了、、、

网友(2011-07-11):
楼上讲的都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吸油口 出油口 泄油口  有的还有反馈油口

网友:
泄油口还有个作用就是润滑转子上轴承
请大侠指教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我们的油泵就有四个管路,其中有进油口、供油口、溢流口,还有一个应该是调压口

网友:
进、出和泄油口。

网友:
一个进油,一个出油,还有一个叫泄油口。有的还有一根叫冲洗管。泵的密封不可能做到不泄露。既然有泄漏从高压腔泄露的油进入泵壳。而且泵壳内必须有油进行润滑。随着泄露的增加压力增大,必须把油泄露出去。

网友(2015-09-24):
柱塞泵的卸油口的流量跟压力大吗,大概能有多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长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有4个口的。分别是进油口、回油口、泄油口,还有一个控制口(恒压泵、恒流泵)。

力士乐的m4阀和柱赛泵配合的柱赛泵又多了一个ls口,利用m4的压力来控制斜盘角度

网友:
是泄漏油口,任何泵的容积效率都不可能到100%,压力越高泄漏量越大,将泄漏的油直接泄回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