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齿轮压板老在同一地方跑偏---求助

楼主(2009-12-29):
切齿轮压板老在同一地方跑偏,钢板厚度5mm,压力用的280,速度210mm/min,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就是切到一个直角边时大概有2公分的地方跑斜,连续切了5个了,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电话联系厂里说清理内存,紧xy轴,好象没什么改变,程序没问题的。

请各位帮助!谢谢啦各位!

网友:
你是用水切割做的吗? 如果是的话, 有可能是xy轴某个地方磨损, 可不可以换过地方切割, 譬如你本来是放在工作台旁边的, 改放在工作台中间, 避开了磨损的位置, 或者把直角边2公分的地方速度放慢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控制系统的问题,你用的设备的具体情况请提供一下,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详细的设备状况.

楼主:
机子情况:
  江苏旭升的机子,用了刚好一年,最大压力380,床子的大小是1500*2500,数控的华兴数控,绝大部分是切石材做拼花。
最近切5mm厚的钢板,是齿轮压板,精度要求是20个丝。切样品的时候没问题,可隔了几天再切的时候就出现了个别直角边有半个毫米跑骗的情况,整个工件周长6米多,三个地方加起来总共有5公分左右的跑偏。
  今天调整了原点,改变的进刀点,调整了方向,可是还是在用样的地方出现了跑偏,程序还是切样品时的那个程序。令人实在不解的是连续切了6件,都是在同一位置出现了问题,改变了原点,清理了内存可还是在同一地方跑偏,哎,准备明天把xy轴拆下来好好清洗下,看看是不是磨损了,可是就算是哪里磨损了也不应该总是在同一地方跑偏啊。。。。。。
   感谢关注并帮助小弟的朋友们.....

楼主:
今天切钢板的时候还把一跟新刀头给撞断了,有些郁闷,机子突然抖了一下,象打了个寒战,然后失控走刀撞到了靠山上,700快打了水飘,幸运的是,这个水飘发出了响声。。。。。。。。。。。
    今天是个不顺利的一天,供沙系统出现了问题,总是在喷砂,让我想到了游鸿明的那首歌《下沙》,弄的头发脖子里都是砂了,弄了三个小时,换了油水分离器,也不见好,最后发现了问题所在,是供砂桶下面的管件和pvc管子连接处被之前缠的生胶带给堵住了.........哎,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补充一个:有可能是驱动器协调性需要调一下,只是上面没偏,下面偏,还是上下面一样都偏?

网友:
最好能附上图片说明怎么跑偏,现在我们只能根据你的话猜测:
1.有可能是速度太快在直角拐弯处造成甩尾的情况,可降低速度看看;
2.机械问题,看看丝杆\导轨有没有问题;
3.系统问题,清理内存看看情况;
4.代码解析问题,看看换另外一个图形是不是还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另,想问一个,切割一个封闭图形的话,图形最终实际是否能闭合?
所以最好能附一张图说明你跑偏的情况,这样大家能更有针对性地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