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的零件之间如何引用方程式?

楼主(2009-12-30):
装配体中的零件之间如何引用方程式?

网友:
先在系统选项中勾选"显示尺寸名称",然后右击装配树上的注解文件夹,选"显示特征尺寸",这样带有尺寸名称的各尺寸都能看见,你就在添加方程式时直接点选了

网友:
我也来试试。。

网友:
扫街真高手    按照他说的我设置了下   果然奏效   领教了

网友(2012-12-05):
这个真不错,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