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PRO/E野火3.0绿色版怎么安装?

楼主(2009-12-30):
大哥大姐们,谁知道PRO/E野火三绿色版怎么安装,我都装几次了,还是不行,安装说明越详细越好!

网友:
试试这个如何。

网友:
多谢蒙狼兄,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1-03-31):
绿色版就是免安装版,很简单:用记事本打开CRACK 下的license.dat 文件 ,把MAC 地址全部替换成你的网卡MAC地址就行了

网友:
还有环境变量: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用户变量处新建变量名lang变量值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