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和42CrMo调质,哪个变形量大点啊?

楼主(2009-12-30):
40Cr和42CrMo调质,哪个变形量大点啊?

谢谢!

网友:
40Cr的变形量大,且稳定性也差,不好控制,

网友:
当然是40Cr容易变形,42CrMo的淬透性要比40Cr好。

网友:
42CRMO的变形小。

楼主:
谢谢,那一般变形量有多少按千分之几算

网友:
零件的热处理变形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例如:盘状的和环状的零件变形情况就不相同,薄壁的和厚壁的零件变形情况也不相同。对于批量生产的零件,可以先行试样,来摸索其变形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