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轴铣键槽,铣不动---求助

楼主(2009-12-30):
我有根齿轮轴,材料是20CrMnTi,渗碳淬火后回来精车,铣键槽,可铣刀铣不动,想把渗碳层车掉,可余量不够,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如果尺寸不大,可考率放電加工....!!

网友:
可用角磨机把要铣键槽部位的轴表面打磨一下,渗碳层不就掉了吗,在铣键槽就容易了。

网友:
可用角磨机把要铣键槽部位的轴表面打磨一下,渗碳层不就掉了吗,在铣键槽就容易了。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既经济在简单的方法

网友:
用电脉冲打出来就可以了。如果是20CrMnTi材料,齿轮轴渗碳淬火后硬度有点高,建议改成20CrMnMo.原来我们单位也用20CrMnTi后改成20CrMnMo,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