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模块中矩形封闭轮廓可以拉伸吗

楼主(2009-12-30):
图示,钣金模块中矩形封闭轮廓可以拉伸吗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好像是WALL命令吧,可能我表述不详细,我想要的是矩形钢管,是有壁厚的,也就是内外矩形,楼上帮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
用上面的命令可以实现,不过要重新设置一下钣金的参数!

网友:
有个extrude命令吧。。选择增厚的方向是朝里朝外就好了。

网友:
有个extrude命令吧。。选择增厚的方向是朝里朝外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能否贴张图出来看看?

网友:
。。。那个不能拉伸封闭轮廓。
钣金件中的管制件如 Pipe之类的话 我们一般是采用曲面做。

网友:
。。。那个不能拉伸封闭轮廓。
钣金件中的管制件如 Pipe之类的话 我们一般是采用曲面做。
引用 网友B:

钣金和实体有些地方还是不同的!

网友:
那是当然。。

网友:
在钣金里拉伸有什么用处啊?

网友:
extrude命令和实体模块的Pad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