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钣金件中,不同板的钣金参数设置不一样可以吗?

楼主(2009-12-30):
在钣金设计模块中,钣金参数是可以中途修改的,但好像改过之后,先前所有已绘制的实体参数都跟着变动了;我想问问,可不可以在一个钣金件中,部分板之间板厚不一样呢;就是不同板的钣金参数设置不一样,谢谢解答!

网友:
好像是不可以的!
如果可以就不符合常理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有块焊接钣金件,其中有的是3mm,有的是4mm的;如果这样是不是可以结合零部件设计模块,绘制呢,谢谢解答

网友:
焊接钣金件应该算是装配了吧
可以直接在零部件模块设计!

网友:
可以把单个零件做出来  然后做装配。。。

网友:
可以把单个零件做出来  然后做装配。。。
引用 网友B:

同意,一个零件只能是一个板厚,

网友(2013-03-19):
一个零件只能是一个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