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坯尺寸和毛重---请教

楼主(2009-12-30):
在做工艺卡片时,要填写毛坯重量和毛坯尺寸。假如零件是钢板不规则下料件,毛坯尺寸是按零件工艺图形尺寸,还是按最小方形尺寸给出?毛重又如何计算?考虑材料利用率吗?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毛重和材料利用率怎么算~

网友:
应该是毛坯尺寸

网友:
假如我接这活的话。首先考虑是方的还是圆的。然后考虑下角料。但是跟对方报价的时候不能考虑下角料问题了

网友:
这要根据你们公司自己的实际生产来决定。
我认为毛坯应该是在你的零件图基础上留余量画出来。在切割钢板的时候,如果是手工切割,如果零件不大,可以打印一张一比一的让工人切割。如果贵公司有数控切割设备那就更没问题了。
至于毛坯重量,要看你们是如何排料的。肯定要考虑材料利用率。包括切口所浪费的料都要计算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数控设备下料,排料时各种零件(焊接总成件的各参焊零件)在一起进行套料。这种情况下,单个参焊零件的毛坯尺寸与重量怎么计算?单个参焊零件的材料定额如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