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振刀纹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请教

楼主(2009-12-30):
各位尊敬的前辈
                        您好!
          本人是09届应届毕业生,从事的是数控加工行业,最近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因工作经验和各方面阅历较浅,暂不能独立处理。想借助这个共享平台烦请前辈们给我分析一下并给予一些宝贵的解决方案!
          我操作的是FANUC—31i机床,主要是轻切削加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加工产品的键槽铣削时键槽底平面老是有振刀纹产生,并且主要集中在刀具进行圆弧切削端,并带有轻微的刀痕。暂时已排除刀具和切削量原因,
          工艺介绍:原材料为一不锈刚长直条,长50MM,宽6MM, 后1.4MM,要在表面铣削一个U型键槽。U型尺寸:长19.92MM,宽2.3MM,加工深度0.6MM,加工刀具:直径2MM,刃长为6MM的三刃铣刀,产品装夹在一个专用的平面夹具上,因此铣削加工时不会产生振动。
          具体情况如上述。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小辈一定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怎么把啥原因都先排除了,这样俺还怎么判断啊

我想,要想解决应该让夹具把片上下压紧,只留加工槽口外露

网友:
应该是床子跟编程都有点问题,就是说刀在那边有0。00几秒的停顿,想想吧。。

网友:
停顿有可能是床子间隙,或是编程没有清除反向。

网友:
2毫米的铣刀?嗯,个人认为不排除刀具刚性问题。如果装夹不存在问题的话。

网友:
机床可能有问题的
以前我们加工也遇到过,后来干脆用新机了

网友:
机床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与G01的定位也有关系,另外G02/03的圆弧进给要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