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为基准怎么理解?

楼主(2009-12-30):
在磨削车床床身时,就用百分表找正床身导轨面(导轨面与其他表面的位置精度则应由磨前的精刨工序保证)。
我在书上看到的, 不知道怎么理解  在实际中是怎么操作的
谢谢了!

网友:
就是把要磨的导轨面用百分表调直,换句话说就是用百分表代替砂轮在导轨面上走

网友:
自磨自身
还有自刨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