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谈油色变 了解发动机 正确对待油耗

楼主(2009-12-30):
  继奥迪、大众之后,近日媒体又把宝马推上“烧机油”的风口浪尖。车主们纷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难道“烧机油”是德系车的设计通病?其实不然,让我们学习一下发动机机油的基本常识,就可以正确对待爱车的机油损耗了。

  首先了解发动机机油的功能:发动机机油具有冷却、润滑、清洁、密封和防锈五大功能,其对于保证发动机正常的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机油在发动机内部循环流动的过程中,在摩擦运动的零件工作表面之间形成油膜,实现液体摩擦,降低功率消耗、减轻机件磨损,不仅能够起到散热的作用,同时也能增加密封性。因此需要定期检查机油的状态,必要时适当添加或更换机油。

  为了维持发动机正常运转,机油消耗的原因如下:

  1、机油有润滑活塞、活塞环和气缸的作用,当活塞发动机工作时,在气缸内壁上有一层油膜,在混合气燃烧过程中部分油膜会被高温的燃烧的气体燃烧掉。

  2、机油也用于润滑进气门杆,也会被吸入燃烧室。高温的废气同样会消耗用于润滑排气门的机油。

  3、随着发动机工作时间的增加,发动机机油由于高温氧化产生的蒸汽会通过曲轴箱强制通风阀吸到燃烧室燃烧。

  德系车机油消耗量较其他品牌为何偏大呢?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德系车对气缸的加工工艺有别于其他品牌。其发动机气缸壁在显微镜下呈现为网状形,这每个细小的网孔都是存机油的“小油库”,活塞在气缸中上下运行工作时要比平面气缸壁的润滑性能更好,这也就将活塞环和气缸壁之间的磨损降到了最低。当然,网状形气缸壁比平面气缸壁存油量要多,机油消耗量也会较大。

  其二,德系车的活塞环韧性较好,张力的程度弱于日系车。这样的匹配自然也减少了活塞环上下运行对气缸壁造成的磨耗,所以德系车在行驶了几十万公里后,去测量其发动机气缸壁的磨损,要比其他车系小许多,发动机仍然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状况。在保证最低磨损的情况下,自然活塞和气缸之间的间隙会比其他品牌稍大。

  其三,德系车发动机压缩比较高。由于德系车发动机追求高功率,压缩比就会较日系车高。高压缩比注定了发动机缸内温度也较高,而较高的温度会让发动机机油更易损耗。这种情况在涡轮增压发动机上尤为突出。

  那如何区分烧机油和正常机油损耗呢?真正的烧机油一般分为两种情况:若凉车烧机油,每天早晨第一次着车时,后排气管会有比较浓的蓝色烟雾排出,过一段时间蓝色烟雾消失;若加速时烧机油,在车辆行驶时驾驶员猛踩油门或原地着车猛踩油门时,从排气管排出大量蓝烟的情况,严重时在车辆行驶时当驾驶员猛加油门后,可以从排气管侧的反光镜中看见蓝色烟雾。

  德系车历来就以优秀的动力输出著称,宝马又堪称德系车的典范。优秀的动力输出需要良好的润滑。若想达到同样的润滑效果而又不愿采用高效的合成机油,势必就需要损耗更多的普通机油。“若想马儿跑请给马儿多吃草”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此外,某些媒体一味将行驶公里数和机油消耗量咬着不放的做法实在太不专业。试问,若着车空挡轰油门,难道机油消耗量就应该为零?

网友(2010-03-08):
说的很好,领教了,实际上烧机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知道原来的汽车以及现在的转子发动机都是要烧汽油的,另外,活塞和汽缸间隙大,也可能导致泵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