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工程图中两根斜的矩形钢管建模,HOPPER命令,跳出警告!

楼主(2009-12-30):
我在给工程图中两根斜的矩形钢管建模时,是通过HOPPER命令,创建两端曲线(两个矩形),脊线;然后选择展开线,不动点等等,最后跳出警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版内朋友帮我看看。
另外,我在零部件设计模块中,尝试多截面扫略命令,可是多截面扫略只能用于封闭轮廓,不可以用于类似矩形钢管这种内外矩形轮廓扫略吗?

网友:
零部件设计模块中,多截面扫略命令只适用于单轮廓的图形!

网友:
在这里即可实现目的:

网友:
一般不推荐使用混合设计。 只使用一个模块。 你的那个图应该可以做成装配件。
楼上所说的多截面扫掠 只适用于单轮廓的图形?
什么意思?
一个四边形和一个圆应该也可以扫掠成型的吧。

网友:
一般不推荐使用混合设计。 只使用一个模块。 你的那个图应该可以做成装配件。
楼上所说的多截面扫掠 只适用于单轮廓的图形?
什么意思?
一个四边形和一个圆应该也可以扫掠成型的吧。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见图:

网友:
如果是等厚的零件的话 没有必要那样做 直接做出内表面或外表面  然后加厚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等厚的零件的话 没有必要那样做 直接做出内表面或外表面  然后加厚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简单的命令即可搞定!

网友:
直接画个方块,拉伸,给出厚度,两端选直到平面,

网友:
直接画个方块,拉伸,给出厚度,两端选直到平面,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有点儿像钣金!

网友:
8.9楼的做法是对的,简单可行

网友:
8.9楼的做法是对的,简单可行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就需要用简单的命令,方便后期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