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破碎机里的衬板用什么材质做比较好?

楼主(2009-12-30):
各位大侠:
/ d7 |' `! D( E      小弟公司的破碎机里的衬板基本一个月到两个月就需要换一下,以前用铸钢的,效果不好,后来用QT的,也是很不理想,最后用高锰钢的,结果依旧!甚是郁闷,敢问大侠们,到底用什么材质比较好呢?

网友:
你们使用的破碎机是破碎什么物料?衬板一般选用铸造(价格便宜)的、耐磨的材料,高锰钢或其它的耐磨材质较多。

网友:
用聚氨酯板也许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ZGMn13试试看?

网友:
粗破用高锰钢,细破用中铬铸铁。

网友:
楼主,请回答破碎什么材质?

网友:
主要看楼主破碎的物料特性及破碎后的粒度,破碎机的类型,否则不好说!

楼主:
破碎钼铁  硅铁   锰铁之类的!

楼主:
属于粗破  但是用高锰钢的效果也是不怎么理想!

网友(2010-02-03):
我们厂用的就是锰钢件。铸造成型后再进炉回火。效果好像还行吧

网友:
应该用高锰钢,热处理一定要把好关的,如果自己不经常做高锰钢的话 就买正规厂家的配件。不要一味地自己来做,量少的话工艺上不太容易掌握。

网友(2010-06-14):
不知道你说的衬板是指什么,一般应该是Mn1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