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划线钻孔的位置精度---请教

楼主(2009-12-30):
钳工划线钻孔的孔位的经济精度有谁知道?我看到书上说摇臂钻床按划线大概只有1-3MM左右,

网友:
好的钳工0.1以下没问题,经济的0.2-0.3吧

网友:
这个很难控制的,与操作手法,冲子打样冲点及钻头刃磨,摇臂钻定位精度,主轴跳动都关联,假如相距300毫米长那3毫米精度不高。

网友:
使用一种弹簧的自动中心冲可以省去双手打冲点造成的误差,精度会提高一些的。

楼主:
好的钳工0.1以下没问题,经济的0.2-0.3吧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高?!!如果是新手的话根本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度,顶多也只有0.5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0.3mm左右。

网友:
正规程序培训出来的钳工,应该能保证0.1到0.3之间的

网友:
这些同志们培训的钳工真好。0.1都可以做出来!!!一天做一件?

网友:
0.1?   你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哦   枪钻也就这样了

划线保证在0.5内是没问题的。

楼主:
使用一种弹簧的自动中心冲可以省去双手打冲点造成的误差,精度会提高一些的。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工具,哪里有卖??

网友:
要求高数量大的要用加工中心钻孔最方便,数量少的话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用铣床也高以。

网友:
经济的可保证在0.1~0.3之内
超0.5就要换人!
一般可稳定在0.2~0.3

网友:
我们厂的钳工能包0.3左右

楼主:
经济的可保证在0.1~0.3之内
超0.5就要换人!
一般可稳定在0.2~0.3
引用 网友C:

加工水平这么高,不知道是什么厂

网友:
0.3左右时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0-03-21):
摇臂钻床按划线钻孔误差大概只有1-3MM左右,你看书上是不是搞错了哦?还是你眼睛看花了,技术好一点的可以保证在0.05—0.10

网友(2010-07-04):
钳工做出来的东西超过0.3真的技术不怎样。

网友(2010-08-06):
0.1-0.3 原来标准是这样的啊 我们这钳工估计想都没想过要达到这种精度

网友(2010-12-25):
自动中心冲, 百度一下,很多,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
谁拿摇臂钻划线了?举手。
我怎么记得划线一般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呢。用高度尺定好距离,一划就是一条线,至于你去先上,线下,线中,就看你眼力和手上功夫了。

网友:
各位请不要说根据谁谁的经验等模糊的字眼,有没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如果有请引用标准说话。

网友:
0。3那左右,~~~~~~~~~~~~

网友(2012-08-23):
0.05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