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9-12-30):
我公司的数控冲床是三头的,中间一个冲头上模下模都可以360°同步旋转,现在出现的故障是只用中间一个冲头冲,差不多3-5分钟自己就停止,屏幕出现报警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驱动器没有准备好,但是检查控制上下电机的变频器都无故障,所有感应器也都正常。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给个方案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这需要看PLC程序里面有什么限制条件吗,通过诊断画面看看有没有其他信号异常

网友(2011-01-05):
要厂家维修 啊,我以前厂里就有过类似问题

网友:
先咨询一下,可能可以自己解决的;
不行的话,只能找厂家维修。

网友:
驱动没准备好一般是由其他的报警或启动条件没有满足造成的,有些报警可能没被OEM厂家做到上位机中,所以报警没显示。

网友(2011-06-15):
咨询一下,可能可以自己解决的;
不行的话,只能找厂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