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做M30X1.5螺纹的时候没车到位---请教

楼主(2009-12-30):
今天在做M30X1.5螺纹的时候没车到位 , 便拿了下来 ,在数控车上面怎么返修啊?

请教!

网友:
返修用普车比你数车快多了吧,为什么非得用数理车呢

网友:
如果你有定位装置,直接装上去,
如果没有定位,就是光轴的话,建议上普车,或扳牙吧,比较保险。

网友:
直接用板牙上去拧一下就好了,只要你差的不是很多,一个人自己扳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考虑返修,最好在编程的时候,加上跳读符号/,再加上有定位那就很容易返修了

楼主:
现在主要是没的普车  和定位的

网友:
跟普车一样处理方法。修改螺纹的起点,保正对牙就行了。
M30扳牙难找了点。

wujp

网友:
直接在普车上修,又快又剩事

网友:
是长度不够还是深度不够
如果GO定位的话。直接拿到数控上加工也应该不碍扣的事吧

网友:
没定位的话肯定乱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