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保压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30):
各位大虾,问个问题

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油缸为上下运动,无杆腔需要保压,无杆腔需要调速,怎么来实现,是不是在液压刚无杆腔下面先装一个调速阀,在在下面装个液控单向阀就行了,对不?

网友:
来一本液压设计手册看看吧兄弟

网友:
楼主是用叠加阀系统吗 ?能否说的详细些。
哎,现在的人不都怎么了,上来一句就是问,问题陈述的少的可怜,怎么和大家交流呢 ?
希望这里的朋友们都把问题说的仔细些,也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
附件有油缸单向举升,保压回路的插装阀范例,供参考。

网友:
你需要什么,我帮你画 原理图   你的问题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changfeng-x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