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背压阀有什么不同之处?

楼主(2009-12-30):
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背压阀有什么不同之处?谢谢了!

网友:
我能给你简单说说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的综合比较,至于背压阀,我感觉应该属于顺序阀的一种吧。
1.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都包括直动式和先导式两种。
其中先导式的都属于B型先导液压半桥。(如果您搞维修,建议好好看看液压桥路方面的资料,弄明白阀芯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启,什么情况下关闭)。
2.控制压力来源不同:溢流阀的控制压力来自入口,减压阀的控制压力来自出口,顺序阀的控制压力来自入口;这些你从这三类阀的图形符号上能看出来的 。
3.二次油路不同:溢流阀的二次油路接邮箱;减压阀的二次油路接次级负载;顺序阀的二次油路通常接次级负载,做背压阀的时候接油箱。
4.泄油方式不同:溢流阀通常为内泄,也可以外泄;减压阀只能外泄;顺序阀只能外泄。
5.阀口状态不同:溢流阀,直动式的溢流阀阀口常闭,先导式的主阀常闭;减压阀,直动式的减压阀阀口常开,先导式的主阀常开;顺序阀阀口常闭。
6.使用场合也不同,自己查资料吧。
仅做参考,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非常牛,我准备把你这段话抄下来

网友:
溢流阀,减压阀,背压阀都属于压力阀范畴!
顺序阀属于方向阀范畴!
溢流阀一般作安全阀用,所以一般也叫安全溢流阀,如系统的压力,泵出口的压力保护等!只保证阀前的压力!
减压阀是把原来的压力减小,适应系统或设计的需要!如原压力15BAR的液压油经过减压阀后变为5BAR,只保证阀后的压力!!
背压阀用于防止液体在重力作用下自流(或虹吸),有的就是在回油管路上适用,保证回油管路一定的背压!
顺序阀简言之就是根据需要来决定液压或润滑管路油的走向或先后顺序等!

网友:
你也可以在网上查询下各个阀的工作原理!
那些说的可比我说的清楚的多!
也专业的多!!

网友:
对楼上说法:溢流阀只保证阀前压力!这点不敢苟同。

网友:
上述几种阀都属压力阀的范畴,溢流阀主要用于系统压力的保护。减压阀主要用于减轻支路压力。背压阀主要用于防止重物下落的机构。顺序阀主要用于按压力控制动作的系统。上述几种阀都会有几种不同的型号,其功能也会有所差别,最好看一下资料,把问题弄透彻了在进行设计或制造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