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压问题:卸两个直径500的油缸---请教

楼主(2009-12-30):
是用来卸两个直径500的油缸,是用北京世达03单头阀,(其工作原理是通电P通B,T通A。不通电是P不通A,B通T)钻油路块时P口,T口(口只钻了一个),B口都钻10厘大,A口不钻。保压口是用胶管接卸压阀块,卸压阀块的T口是用胶管接回油箱。但卸压时就会出现很大的振动和噪声。后来就把两个T口都钻通回油,把P口改成5厘大,在试,卸压效果好了很多。但有时动做20多次,或多动几次,又有一次振动带噪声!清洗过阀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阀选错了,还是应该用02阀?还是其它原因???小生不才!!!请高手指点!!!

楼主:
难道真得没人懂???唉!!!

网友:
回油胶管流量是多少,怎么不用铁管,安装问题?

网友:
卸两个直径500的油缸2 c5 O6 _- v' h, Z5 K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似乎太专业了,专业的只有你自己才懂。

楼主:
HP;2分1胶管,流量是159min。没为法,厂家不准用,有可能是吧!

楼主:
4楼,不写清楚一点怎么想呀?

网友:
我估计你用的是两位4通换向阀,而且你把A通堵起来,进油回油 都同时在一个油管里面,1.不知道你流速多少?2。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系统中安装缓冲装置?3.没有看到你阀块管道的形状?4.不知道你的阀用的什么品牌的?5.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换向阀? 首先一点  如果你用的是电磁换向,那出现你说的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我吓说的,我也不董

网友:
是用来卸两个直径500的油缸,是用北京世达03单头阀,(其工作原理是通电P通B,T通A。不通电是P不通A,B通T)钻油路块时P口,T口(口只钻了一个),B口都钻10厘大,A口不钻。保压口是用胶管接卸压阀块,卸压阀块的T口是用胶管接回油箱。但卸压时就会出现很大的振动和噪声。后来就把两个T口都钻通回油,把P口改成5厘大,在试,卸压效果好了很多。但有时动做20多次,或多动几次,又有一次振动带噪声!清洗过阀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阀选错了,还是应该用02阀?还是其它原因???小生不才!!!请高手指点!!!     “后来就把两个T口都钻通回油”,怎么有两个T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