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拉伸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31):
请问catia在零件设计模块下可以直接拉伸草图(不封闭)成面吗?如果可以要哪个命令呢?我试了一下是转到曲面模块下拉伸出来的,不知操作有无问题,catia软件那些模块在建模时本来就应该是穿插使用的吗?请高手莫见笑.

网友:
零件设计模块是不能拉伸出面的,创成式曲面模块可以拉伸面!

网友:
你可以在零部件模块拉伸出一个厚度接近于0的外形

网友:
但是那就不是面!

网友(2010-12-16):
各模块间都可切换使用,根据生成的几何特征。

网友(2015-01-15):
零件设计模块下,不是封闭就不可以拉伸,曲面可以,原理不一样的

网友:
各种模块是可以穿插使用的,比如零件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曲面,就去创成式曲面模块里生成,再回到零件设计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