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开关频繁出问题,谁有这样流量开关样本?

楼主(2009-12-31):
最近,流量开关频繁出现问题, 仔细看看型号,IUO--MENGENBEGRENZER   SP/SMB  5A,下面有不同代号,如:S6  U6  R4  S1  R8 ,发现每个流量开关都有所不同,不知到底代表什么含义,谁有样本贡献一下, 谢谢了!

楼主:
RE: 求助:谁有这样流量开关样本

照片..........

网友:
http://www.skf.com/portal/skf_lu ... =873250&lang=zh

我只是搜索了下!属于SKF的限流装置!没找到样本!
自己继续努力吧!
或向供应商要啊!

楼主:
流量开关是不是有个最小压力,然后才能打开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帮你找了一下,我们现在用的样本,没找到, 但我个人觉得应该的截流的方式代号

楼主:
8# xuchangfeng 拆下阀芯没看到有什么不同,你的样本传上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