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端面,好难加工,急求解。

楼主(2009-12-31):
外圆φ23,内孔φ8,圆柱,长10,材料:38Crmoal,     平面度0.005,数控排刀车床,加工端面:粗糙度Ra0.4,请教车加工切削参数,刀具材料,等等

网友:
这东西退火后硬度比较高,加工性能也不好,不好玩,有时候要二次退火,
必须先控制好加工硬度,这是关键,否则,效率很低,刀具损耗大,端面粗糙度Ra0.4,有一定困难,
论坛上有专业进口刀具商,找他们看一下,具体哪个牌号比较好,

网友:
外圆φ23,内孔φ8,圆柱,长10,材料:38Crmoal,     平面度0.005,数控排刀车床,加工端面:粗糙度Ra0.4,请教车加工切削参数,刀具材料,等等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放弃

网友:
应该没啥大问题吧。关键在于机床精度要好。加工时高转速,多试几种刀片吧。

楼主:
老马出山试试

楼主:
这工件较急,端面滚压能达到吗,影响工件的长度公差±0.008吗?(二次装夹,后端面定位夹持外圆加工端面)

网友:
车床加工精度要求也这么高。。。

楼主:
机床是日本北村的,还可以

楼主:
端面加工带恒线速切削功能

楼主:
最高转速可达到6000的

楼主:
我有考虑过CBN刀片,没谱

网友:
尽管我不是很懂加工工艺,可为什么还一定要求用车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没有合适刀具,什么床子都白搭,

网友:
如果楼主实在没法子可否打好内孔后上数控磨床呢

网友:
不错,如果数量较多的话,端面流量后,上精密磨床加工比较好控制长度和平面度

网友:
0.4的粗糙度车出来很难,可以的话可以考虑滚压,或者磨

网友:
这工件较急,端面滚压能达到吗,影响工件的长度公差±0.008吗?(二次装夹,后端面定位夹持外圆加工端面)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留点滚压余量吧。

网友:
端面留量上平面磨,效率也不低,尺寸和粗糙度都好控制。